本人维修电脑时常遇到一种奇怪的现像

楼主(2011-11-14):
  本人维修电脑时常遇到一种奇怪的现像。不知各位哥们有没有相同的遭遇。有的话,大家来一起讨论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有的朋友维修方便,需要ATX电源的输出线长些,就找些旧电源上的线一一对接,实现加长电源输出线的目地,有的许多电脑主机认不到硬盘或是电源线中的那种U型插头(插光驱或插并口硬盘的那种最常见的口,四根线,两边是黄线12V和红线5V,中间是两个黑色的地线)由于质量不好或长期磨损,出现接触不好的问题,而且其它的U型接口也都磨损的差不多了,没有可用的了。我常用的作法是把这个头用虎钳剪掉,在找个烧坏的旧电源,从上面剪一个头下来,用打火机把两边的线烧一下,弄掉外皮,一一对接好,最后用热缩管套上,烧一下,作好绝缘。但是十次里面倒有8.9次是不行的,因为这样处理好后上电试机时,硬盘会以一秒一次的速度不停的敲盘。但是用电源本身带的其它的U口插上去就没事(当然这个电源的其它的U型接口里还有几个牢固的,能用的)。我试过很多,都不行。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我常推测是不是因为把两根线拧到一块后,那里出现一个小疙瘩,电流到了这里会出现波动。而硬盘这样的电子设备对电流要求纯度很高,所以不能正常工作。不知本人推测的对下对,如果不对,请高手现身指教一下原因,另外再说一下怎么实现电源输出线即加长又能认到硬盘不致敲盘呢。

网友:
连接处用烙铁焊一下吧

网友:
焊过,不行。你所说的我早想到了。焊过也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有知道的哥们给回复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月饼大哥,知道是什么原因吗?现身给个说法啊。哈哈哈

网友:
应该是不可能的事,也可能是加长后线的压降大了;干扰应该说很小,要不先穿上个磁环试试。用粗线试试就知道倒底啥原因了。

网友:
这个还没注意到,请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出来说下为何

网友:
焊接质量问题,不要用火烧,火烧会产生氧化,用刀剥开,再用刀把线上的油漆或氧化物刮掉,单独上锡,然后在焊接

网友:
按楼上这位朋友的说法,我在发此贴前就试过了。效果一样,敲盘。实在找不到原因才在此发贴的。

网友:
你后接的插头的问题,旧电源的插头里面有氧化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