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INK DL-504路由器不能登录界面

楼主(2011-11-14):
D-LINK DL-504路由器的默认IP是192.168.0.1,登录名和密码是admin,空,但用此IP不能登录,用192.168.1.1却可以出现要求输密码界面,但用任何登录名和密码都不能登录,路由器复位也无效,不知啥原因,是不是复位方法不对?用IPCONFIG/ALL命令查到路由器的IP就是192.168.1.1,应该怎么复位?

补充内容 (2011-11-15 16:54):
官网上看了一下,是DI-504.

网友:
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先按着路由的复位键、有些理由需要这样复位的。

网友:
2楼的方法可笑啊。路由器内部无电池供电,在无通电的情况下,按复位键怎能将路由器复位?

路由器复位还是得在通电的情况下,用硬的稍尖的物体插入复位的小孔内,一直按着复位键,通常是需要8秒以上,这是厂家的说明书上说的,本人一般都是超过10秒再松手的。

D-LINK 的路由器厂家的默认IP是192.168.0.1,如果你发现是192.168.1.1,那至少已经说明有人已经将默认的东西改动了,当然用户名或密码也可能改动掉。

你先将路由器按正确的方法复位后再尝试。

网友:
要一直按着复位键超过8秒以上的时间,你可以试着时间再长一些看看

还有个,现在这种轻触开关按钮质量很差,放着一直没用可能内部氧化掉了。
你可将路由器的电路板拆出,直接用金属导体将复位键短路看看

网友:
再尝试登陆WEB界面看看吧

你是按着成功,还是短接复位键电路成功的?

网友:
复位完IP还是192.168.1.1.

网友:
能登陆进去了吗?

如能登陆进去,就改回来啊。

网友:
拆开壳子,跑线路量得复位键和主芯片的复位脚之间是通的,且阻值极小,接近0。疑惑之中还是直接短接主芯片复位脚进行复位,结果复位成功了。IP归为192.168.0.1,可以登录设置界面了。为什么用复位键不行?就不清楚了。之前还加焊了主芯片、BIOS芯片、CMOS芯片,多此一举。

网友:
恢复路由器出厂设置的密码的具体方法

  恢复路由器出厂设置第一步:连接电源的情况下将无线路由器拿在手中,查看设备后面板。

  恢复路由器出厂设置第二步:一般来说在设备后面板我们会看到一个小孔,孔的上方会写有类似reset的字样,这就是复位键。找一根针装物(普通的圆珠笔也可以)直接插到该孔中,并按住坚持30秒到1分钟后松开。

  恢复路由器出厂设置第三步:完成上面的操作后我们再次接通电源就可以使用无线路由器的默认密码进行登录了,只是原来的参数设置信息也将消失,恢复路由器出厂设置后路由器回到出厂状态。至于默认管理员帐户信息和密码到底是多少可以查询产品说明书获得。下面列出一些常见无线路由器密码和帐号信息,帮助各位查询。

  tp-link——用户名admin,密码admin

  神州数码——用户名为adsl,密码为adsl1234

  华为——用户名和密码都为admin

  实达——用户名:user密码:password或者用户名:root密码:grouter

  dd-wrt——用户名:root密码:admin

  moto——用户名:admin密码:motorola

  艾玛——用户名:admin密码:admin用户名:szim密码:szim。

  恢复路由器出厂设置找回原有密码的步骤就这么简单,赶快来操作实现一下吧。

网友:
路由器有毛病,偶尔一次能复位成功,大多时候不行。不过现在能进入设置界面,基本不影响使用了。

网友:
将路由器韧体更新至最新版本,不能复位的问题解决了,路由器彻底修好了。是5元钱收来的。

网友(2011-12-15):
复位是要在通电的情况下复位后断电才行的吧

网友:
实际上并没有复位.

网友:
按着复位键一直按到灯灭再重新亮就复位OK了

网友A:
请教楼主短接此路由的哪几个脚可以进行复位,我的也是这个路由,用得好好的,突然一直连不上,先谢了,请楼主赐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短接此路由的哪几个脚可以进行复位,我的也是这个路由,用得好好的,突然一直连不上,先谢了,请 ...

你跑一下线。大芯片和复位按钮直通的就是复位脚,把它接地就复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跑一下线。大芯片和复位按钮直通的就是复位脚,把它接地就复位了。

没想到您回得这么快,但是能说得详细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您回得这么快,但是能说得详细点吗?

我发现主芯片,是不是就是那个上面有散热片的那个,它的很多脚位跟地都相通,我把它的脚都跟地短了一下,有些没变化,有几个脚短脚后所有的灯全亮,一直在那亮,也不灭,拔掉电源再插上就又只有电源灯亮了,这是什么鬼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跑一下线。大芯片和复位按钮直通的就是复位脚,把它接地就复位了。

麻烦您能不能告诉我直接把大IC的第几个脚跟地短接一下,谢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您能不能告诉我直接把大IC的第几个脚跟地短接一下,谢您了!

你观察一下PCB板,从复位按钮到复位脚的线路是很清晰的,或者用万用表跑一下。那个路由器已经出掉了,没法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