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1-11-14):
HP 520待机0.005,不触发,量3/5V,有个电感有4.5V供电,无3.3V。量MAX8734A待机芯片,20脚6脚有18.5V,18脚VL有4.5V,REF也无电压。VCC电压只有0.9V。VCC应该是由19脚内部供电产生。直接从18脚上飞线过去也不行,VCC变成了6点多伏。PR41。PD7也测试了没有问题。没有思路了,请教各位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第六脚应该不为18.5的电压吧

网友:
  待机芯片没有基准电压,那4.5V怎么会有呢?晕死!有的机子待机只有5V,能说的详细点吗?待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
6脚18.5V是正常的,这个可以确定

网友:
待机0.005啊,我量5V电感是有4.5V的电压。17脚应该是在18脚工作正常的情况下产生的吧。17脚正常了,18脚只有0.9的电压。正常VCC应该是5V才对啊

网友:
8734A坏了吧,VL应该有5V呀

网友:
芯片本身己经换过了。18脚有4.5V左右的电压。17脚VCC也是VL,只有0.9的电压

网友A:
楼主的待机备件还是没有完整呀?我修过这种机子一般是坏两个芯片,还有一个小方块的芯片是会一同坏的,什么型号我不记得了.好象是充电管理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待机备件还是没有完整呀?我修过这种机子一般是坏两个芯片,还有一个小方块的芯片是会一同坏的,什么型号 ...

也是520这个机型么

网友B:
6脚是开启信号不应该是19V   .你搞错了吧?|还有BST电压要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6脚是开启信号不应该是19V   .你搞错了吧?|还有BST电压要正常

6脚是个总开启信号吧。按照电路图上标的应该是没有错的

网友:
芯片发烫不 ?PC34是否坏 ? 打一下芯片各引脚的对地值看看有无异常的。新手愚见!

网友:
就是啊,就是52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