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ed全是乱码

楼主(2011-11-14):
我朋友有 一个硬盘现在里面的WORD全是乱码,我用数据恢复大师恢复的,恢复都不全,有的恢复出来,里面的字还少了点,有没有好点的软件,还有是不是所有的恢复软件都是这样啊   求助大师们

网友:
WINHEX不过要有系统文件基础

网友(2011-12-15):
首先要弄清楚,乱码是怎么来的,如果,是因为被覆盖了,而产生的乱码,就没有希望了,文档主要是有碎片,恢复难度大些。

网友:
2楼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看来三楼超级版主还是有斤两的,回答知道考虑前提条件,不会拿winhex当无敌

网友:
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也没有包恢复任何数据的工具。
相信楼上的兄弟也是明白的。

网友:
扫描软件都是按照编程的代码进行扫描恢复的 如果你有基础可以用winhex 进行底层的分析 看看到底是那里的问题  学习文件系统和文件结构对数据恢复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案例 都成功恢复成功 了解系统是怎么样进行文件管理和存储的 你这个肯定能够恢复出来

网友:
这个估计很难

网友:
看来还是要从最基础的开始学习...文件结构

打好基本功!

网友:
office乱码除了文件头的问题其他好像搞不定

网友:
乱码的原因有几种,
1,恢复回来的并不是真正的数据,而只是一个文件名字而已,数据区不正常,或是0
2,文件是碎片存放的,恢复软件如能恢复回来连续存储的文件。这个需要手工恢复
3,是文件被后来的数据破坏了。这种是恢复不出来的。

网友:
你的问题同上楼我说的,
可以看看到底是因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