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硬盘引导坏了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11-14):
如果你的硬盘引导坏了,你用Ghost把系统写到C盘,你就是写100遍都是没用的,除非你是用光盘硬装,教下解决办法,先做个U盘PE,进PE系统,把C盘设置下设置成活动分区,用些修复硬盘的软件设置下,软件如diskgenius这个就很好,设置活动分区,在用软件找下C盘有没有坏道,有得话可以修复,检测下硬盘。最后简单的修下引导就行,diskgenius这个软件里面有修复引导这个功能

网友:
呵呵,第一个评论的人当然是自己咯

网友:
能不能说详细点啊

网友:
diskgenius
很强悍的一个工具软件,用它解决不少硬盘问题了

网友:
不错,我用的就是diskgen软件,修复硬盘的,不过我是在DOS下修复,一般可以修复0磁道,屏蔽坏扇区,引导等

网友:
硬盘要坏掉话 拦不住的.就算修了,也仍旧会隐患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