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测量电脑电源好坏的工具和方法

楼主(2011-11-14):
如题  谢谢大家啦

网友:
1.首先将Pin 14和15短接,如果ATX电源上的风扇转动,请跳过这一步,看下一条。
如果ATX电源上的风扇没有转动,请用万用表跨接在Pin9的+5SVB端上测量对地Pin15的电压,如果有+5V的电压,那么就有门道了,请看下一条。如果没有电压,一般请废弃这个电源,因为维修的难度就较大了。如果还想继续修理请往下看。
+5VSB只要ATX电源板上有供电就有+5VSB待机启动电压输出,没有电压,就是待机启动电源损坏,这部分电路是一个单独的小功率开头变压器电路,类似一个开关电源的手机的充电器电路。
ATX开关电源中,辅助电源电路是维系微机、ATX电源能否正常工作的关键。其一,辅助电源向微机主板电源监控电路输出+5VSB待机电压,,当主板STR待机时,本单元电路负责给主板的内存供电以维持内存中的信息不丢失。其二,向ATX电源内部脉宽调制芯片主工作IC TL494的12脚和推动变压器一次绕组提供直流工作电压+22V。只要ATX开关电源接入市电,无论是否启动微机,就有+5VSB待机启动电压输出。辅助电源电路处在高频、高压的自激振荡或受控振荡的工作状态,部分电路自身缺乏完善的稳压调控和过流保护,使其成为ATX电源中故障率最高的部位。

网友:
楼主真的是想走捷径

网友:
这样能分得出那个元件出问题?

网友:
网上不是有卖专门测试电源好坏的仪器啊

网友:
万能表万能主板。。等等、。万能的经验

网友:
二楼的方法值得一试。

网友:
还有一下测出哪个软件坏的方法?

网友:
有专门的ATX测试器。很便宜的

网友:
找张不值钱的主板直接上机测试

网友:
买个专用的测试工具吧,也不贵,不过我们这一般没人修电源的

网友:
我也是进来学习的4

网友:
如二楼所说,简单的修一下,严重的就丢弃算了,不合算修的,当然技术真到家的话还是能赚钱。

网友:
一般小电源的 如果10块钱修不好 直接就不修了

网友:
二楼的方法,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