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非常衰,大家帮我看下这屏怎么了???????

楼主(2011-11-14):
      今天接到一个 "现代 N91W" 19寸液晶显示器,故障是亮一下就灭,确定是灯管问题。换完灯管装好就成这样了,其间我换好灯管,装上玻璃基板,看上面有点脏,就用干净的(干的)液晶清洁套装里的布,轻轻擦了下玻璃基板,其他地方没碰过,装好后开机就成这样了!

应该不是擦的吧,以前我换灯管都擦过,没问题呀! 大家帮我看看是哪里问题

补充内容 (2011-11-15 18:21):
首先感谢大家的热情回贴,感谢基地.问题已经确定了,是屏的问题,刚开始我也以为是背光的问题,怀疑是自己擦坏的,但后来仔细想想,我只擦过玻璃背板,没擦过别的地方,以前换灯管我都擦过,从没出现这样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1-11-15 18:24):
我把些屏换到一正常的飞利浦 19背光上面,问题还是一样,可以肯定是屏的问题了! 刚开始客户拿来时我也没注意,也不知道是我搞坏的,还是原来就有问题! 以后看来需要注意了.此屏我拆下装上,搞了七八次,每次拆心都拎的....

补充内容 (2011-11-15 18:27):
还有,屏右下脚播放的不是A片,是弹出来的广告呢,暴风的广告...

网友(点评):
是不是偏光膜装反了,好像不是擦得原因

网友:
重新在擦擦吧

网友A:
没有整干.你是不是用了液体? 我的手机也这样.我搞了好久.也不能还原了.

要是里面的印迹弄不掉了.就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整干.你是不是用了液体? 我的手机也这样.我搞了好久.也不能还原了.

要是里面的印迹弄不掉了.就完了 ...

没用液体呀! 不能用液体我还是知道的

网友B:
重新擦吧,那明显是擦的痕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擦吧,那明显是擦的痕迹啊

难到是擦玻璃背板擦的? 可我后来又重擦了还是一样呢,有没有可能屏坏了

不会是里面的透明片子弄反了吧?

网友C:
你有没有动里面的几张偏光膜?

网友(点评):
就2张没动过

网友:
偏光膜有没有动过啊、单点亮灯管看看是不是白色的(不是的话你明白的)、我都是用纸巾的。

网友(点评):
屏的问题,确定了

网友:
换个背光吧

网友(点评):
换了一样! 屏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那块布有洗板水,

网友:
你这张桌面本应该是什么色的...?看图片怎么好像是黑的. 还有.背光里面的扩散片你有没有动过..有没用液体云擦过..然后就是玻璃的背面 有没用液体擦过...

网友(点评):
我也换过不少灯管了,不能用液体擦还是知道的,人倒霉喝水都塞牙

网友C:
右下角放的A片正常吗?

网友(点评):
大家都没注意到,我也没注意到,就你看到了 哈哈

网友(点评):
哈哈 看了你的话,我故意会去看了一样,果真是A

网友(点评):
明白就好,同道中人 心照不宣

网友:
你桌面的背景是黑的吗?换成大家都用的吧,好观察一下,你整个黑的,

网友D:
提醒楼主,这个显示器在你修之前有没有别人拆解过屏,如果有的话,那很可能之前就是那样的,只不过你试机器的时候亮即灭你没有注意罢了
看此现象,感觉用该是用液体或油脂一类的东西擦后留下的痕迹,不光要看玻璃,偏光膜,还要看看屏的内侧面

网友(点评):
没问过他有没在别人那里修过,可能像你说的,我真的没注意 我只擦过玻璃背板,其他地方绝对没碰过,对天发誓! 不过看上去真的像是擦过的痕迹. 早上我把整个背光组件全换了,还是一样,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液体擦洗的话,我介意你24小时开机试试看,应该会好点

网友:
这个应该是擦拭后留下的,检查一下那块板,不一定是你擦那块。

网友(点评):
已经确定是不是擦的,是屏的问题,我换了整个背光组件还是一样

网友:
桌面使用大家都熟悉的背景,,现在这个背景,没有对比,无法判断故障,,

网友(点评):
只有全黑时才能看到清楚

网友:
柔光膜和偏光膜的位置反了 或者是先后的次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没有动里面的几张偏光膜?

没有动过呢

网友:
柔光膜和偏光膜的位置装反

网友:
片子能看就行了,要的就是那个吗

网友:
是不是别人修过的,有点像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实在不行..就还原故障了..不然客户看了还得赔个屏

网友:
我也遇到过把屏线用橡皮擦擦一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主悲剧了,屏的问题,客户跟你扯皮没

网友:
你拆的时候应该看一下有没有拆过的痕迹呀、是不是被别人操作了

网友(点评):
客户说没修过

网友:
楼主我遇到过一台lg的显示器客记送来是不能开机,修好电源板后结果屏中间的现像就和你现在的故障差不多,屏绝对没拆过,我重新把屏拆了组装一次结果还是这问题没任何改观,问同行有的说是玻璃有问题,有的说是液晶屏不对,反正没解决

网友(点评):
我这个确定了,是屏坏了,背光组件,我全换过了,一样

网友:
没问题!!下面放的片都没事   你换个桌面

网友(点评):
如果像你说的这样,我还发到基地来找抽? 屏坏了

网友:
楼上不是有一位说直接点亮灯管看一下是不是也有印吗

网友: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右下角放的A片正常吗?

我也又特意看了一下真的是在播呢!

网友(点评):
哥哥,那是广告,不是A片

网友:
屏内有擦过

网友(点评):
我没擦过

网友:
我觉得还是没有擦干净,里面还是少擦,     我一般就吹下或用新的无尘布小心带下灰尘

网友(点评):
不是没擦干净,屏坏了

网友:
透光膜,偏光膜,看来我需要重新学习液晶成像原理。

网友:
图不清楚。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提醒楼主,这个显示器在你修之前有没有别人拆解过屏,如果有的话,那很可能之前就是那样的,只不过你试机器 ...

同意楼上的说法

新安江 -6 正可谓 屡教不改!这样的回复纯粹是灌水。

网友(点评):
这也叫灌水?

网友:
玻璃基板是可以擦的甚至用水擦,但要擦干,不留水印就可以了,稍晾干一会儿再装上就行。你这个情况肯定不是擦基板玻璃造成的。一是原来就有问题或装膜错误,沒有解决。到你手里你又将错就错。二是你自个装配错误。

网友:
屏本体应该是好的   要不拆了重新装一下
我们换灯管从不拆屏

网友(点评):
屏坏了,我把屏拆到一飞利浦 19显示器背光里面,现象一样,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