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的19液晶不开机的问题

楼主(2011-11-14):
通电,看到黄灯亮了一下马上不亮了,很快的那种。。
拆开看到电源板上电容被别人换过,估计是拆机件,量5V的输出,一直在4V左右跳变(指针表,一直来回摆),把所有电容重新换掉,还是老样子。。有经验的说一下。

补充内容 (2011-11-15 08:34):
谢谢大家,昨天听了一位另一位网友的话,换了电源IC,不接屏的话,显示一切正常,但是今天把屏接上之后,一点儿反应都没有,只接灯管,发现有一点点偏红,应该不足以影响到不开机的。准备点屏,有啥的建议没有?

网友:
12V的呢,5V的有跳变的话,先把5V后极断开,然后再看看有没有跳变,如果还有,好好的查查5V的反馈电路....

网友:
会不会是稳压那块出问题了

网友:
通杀300V电路上的电解电容,不行就换电源IC

网友:
严重同意2楼。

网友:
谢谢大家,昨天听了一位另一位网友的话,换了电源IC,不接屏的话,显示一切正常,但是今天把屏接上之后,一点儿反应都没有,只接灯管,发现有一点点偏红,应该不足以影响到不开机的。准备点屏,有啥的建议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