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电不显示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1-11-14):
求加电不显示的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你得说的详细点啊,什么都没有就加电不显示,指得是什么都没说

网友:
我通常是这样的:
1、接外显看能否切换;2、看电流变化;3、替换内存试试,同时看看替换内存后电流跳变有无变化。

网友:
我一般看电流

网友:
请问怎么看电流,哪个点测?谢谢

网友:
不同的笔记本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不明白  不明白。

网友:
可以选择用测试卡

网友:
MU 有测试卡啊啊啊 A

网友:
去讯维网学了就知道了

网友:
不好意思
打错字了
应该是迅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