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移动EVD音频还该如何修

楼主(2011-11-14):
这移动EVD音频还该如何修

网友:
这图全了吗?是不是还有静音电路。

断开2259的2  7脚外电路接功放试机。

或接1  8脚试

网友:
楼主确认是硬件问题吗?

网友:
在d2822   7.6脚注入音频信号试试看!

网友:
正常则d2822前的电路有问题!不正常则d2822有问题!

网友(2016-04-03):
evd 不能认光驱,这是什么问题呢?望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