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11-14):
同一个电源在两块主板测试,一个可以正常启动,一块点不亮,点不亮的那块板换个电源有可以正常,不知道那个电源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
电源兼容性问题。我前几天修好个电源 在华硕主板上自动重启 在其他主板上用就没问题。

网友:
找个好点的电源再试试

网友:
我也遇上了这样的一个

网友:
是不是两片主板不一样,要求供电不一样

网友:
电脑中不兼容的太多了!
内存不兼容,显卡不兼容,CPU不兼容。。。
这电源也不兼容了,是不是机箱也有不兼容的啊?
有些问题就是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