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18主板 简单维修

楼主(2011-11-14):
手上有一片三星R518,3.3V短路 心里想这么简单的问题 嘿嘿 我得意的笑 得意的笑 乐呵呵的翘起管子 欢乐的供了个3V3A的电流 估计有很烫的东西 试探性的 慢慢的摸 烧了半天摸了半天 没有发烫的,就把板子放在窗口让风吹了一会 板子凉了,继续烧 显卡发温 然后用嘴唇试(嘴唇比手指的灵敏度高) 发现靠板子边有个芯片 还有个电感 值正常 看旁边没有明显烧坏的 看反面一个电容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个电容中间好像有点裂 但是正常看是看不出来的 把板子稍稍抬一点角度 对这灯光 能看到一道裂了 拆掉这个电容 不短了 找一个装上 CPU 内存 开机喽 我又得意的笑 得意的笑 …….
           小电容 拍不清楚  坏的就不拍了

补充内容 (2011-11-15 21:03):
大家有点误会  显卡那块有点温 (温度不高不用担心烫伤) 手指不能准确的定位 所以用    下嘴唇 在主板上点试(就是试一下就离开主板)  不是对着板子乱亲   而且板子是全新的 没有任何灰尘

网友(点评):
嘴唇烫泡了划不来

网友:
用嘴唇。可以啊 ..

网友:
楼主厉害啊。就是用嘴唇去试不怕受伤么。

还是就是一般3V,5V短路基本都能烧出来的吧? 我有一个ASUS F81SE主板北桥,显卡,还是5V的供电短路。。现在北桥和显卡好了。可是5V就是烧不出来。。有什么别的好方法不。

网友(点评):
PCB板短路肯定烧不出来的

网友:
在工厂就好了,有短路测试仪可以打出来大概在哪个区域范围内

网友:
  还第一次听那样找短路的,。

网友:
我一般不用嘴,我用脸,你这个家伙,也太有才了,小心把你的嘴烫歪了

网友:
楼主真搞笑。病从口入啊,这样要不得。

网友:
楼主想法没错,唇是很敏感的,都是不是最敏感的。
什么事最敏感的楼下猜

网友:
嘴还有这功能,领教了。

网友:
电容裂了会短路吗?另:楼主就不怕嘴唇起泡影响打kiss?

网友:
亲亲我的宝贝。。。。。。

网友:
病从口入,如果是有铅主板更不好了,铅对人生危害很大的。

网友:
我今天一台HP520 5v短也是烧不出来,后来按图纸拆小电感才缩小范围找出来的

网友:
有时候维修真的要仔细一些了

网友:
哈哈.原来嘴唇也能用上场

网友:
用嘴唇不如用胳膊了

网友:
嘴唇触觉很灵敏  可以尝试

网友:
我说LZ  修电脑你倒是用上了嘴对电脑人工呼吸了是不   哈哈

网友:
用嘴巴不敢,用后背就好了

网友:
有人用舌头舔可以测MOS管好坏

网友:
大家有点误会 显卡那块有点温 (温度不高不用担心烫伤) 手指不能准确的定位 所以用 下嘴唇 在主板上点试(就是试一下就离开主板) 不是对着板子乱亲 而且板子是全新的 没有任何灰尘

网友:
唉 维修不容易啊

网友:
其实最敏感的地方不是嘴,测短路用嘴风险太高了,容易烫伤皮肤,用手背就好了

网友:
最好不要用嘴吧!有铅呢

网友:
估计用龟头更敏感,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A:
用嘴唇 这样也能

网友:
楼主修到什么程度了,不用万用表改用嘴唇了
,那你有没有量一下那个电容阻值,还是断成两节了

网友:
呵呵,主板那么脏,用手摸摸就有感觉了

网友:
楼主真是牛人呀,第一次听说用嘴的,我都是用手去摸的,烫人呀

网友:
千万不能让客户看到 你亲他的板子 不然人家会害羞的 最好不要是女生的 哈哈 楼主够仔细

网友:
下次,我遇上了,也狂吻一返,看看主板能不能起死回生。

网友:
又学了!现在我的手都快感觉不到温度了!每次人家说烫手我都得在上面放十几秒才能感觉到!

网友:
嘴巴不是最敏感的,鸡鸡才是最敏感的,难不成下次修微短路要用……??

网友:
楼主有图纸吗?给大家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看来修机器,浑身上下所有的器官都要投入到紧张刺激的维修工作中。。学习了,哈哈

网友:
蛋痛!这也可以,不导电吗 ??在说 了 不是有口水吗 。

网友:
还没听说过,,,用嘴唇亲的。。。见试拉。。。。楼主牛。。。

网友:
手背就够了 ,用嘴太不卫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