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四个屏``求助呀``十八万火急

楼主(2011-11-14):
  客户来显示器``通电显示四个屏``还有花屏现象 ,拆开``用通用板点下`OK  确定屏好``检查电源和驱动板`无异样```换根屏线``涛声依旧``查了下屏供电`汗`7.6V以为在这了``拆掉给屏供电过来的P沟道的MOS管换成保险``电压5V出来咯``晕试机``还是一样``拖了下MCU(写程序那芯片)`涛声依旧``有那位大虾遇到过`?想知道问题在那``改驱动板也会`呵呵``只是想钻研下而己``

网友A:
光显示器没有见过,笔记本倒是见过有6个屏的

网友:
如果有程序写下试试,看上去好像是数据出的问题

网友:
不加信号 LOGO 画面也是一样的现象吗?

网友:
建议你
刷下程序吧

网友:
显示器还真没见过6个屏的,屏正常的话问题应该在驱动板上,先刷个程序吧。

网友:
都排出屏的故障了,那就是驱动板了,,,主芯片和程序,两种可能,

网友:
现在比想的还麻烦,,用他的电源板加驱动板仍会``四个屏。。用他的驱动板找个电源板配``不会四个屏`LOGO正常`进去花屏``屏线换了两根``只有用新电源板加新驱动板才点出的正常。。。神啊`我只想知道问题在那``就算换板也换起舒服些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显示器没有见过,笔记本倒是见过有6个屏的

本本V3000我也见过``显卡加焊下就OK了``问题是``显示器里没显卡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