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45GV主板 12V短路 N2101V

楼主(2011-11-14):
一块845GV主板上的4P插座的12V端短路,电源保护,测4个场效管有两个击穿,我是新手不知是上管还是下管型号09N03L用32N03-L代换(不知能不能代换),代换后电源可以启动了。就是显示器没显示。测四个管有两只有12V,其它各极都没电压,是不是这个块也坏了型号为NIKOS N2101V。不知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
这个N2101V有什么型能代换吗.

网友:
我只知道上官用上管换,下管用下管换,下管S极接地

网友:
你找废板同一位置的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