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Y460P主板掉电?

楼主(2011-11-14):
Y460P主板型号为KAKL2FMB8F0 REV:F
主板只挂接CPU+内存条+启动接键板 .连接维修电源,显示待机电流0.012A .按动启动键,电源指示灯亮,启动按键面板扫描灯显示扫描,维修电源显示电流0.275A,风扇运转,电流最大显示0.386A后掉电,同秒后自动重启,电源灯亮,扫描灯刚扫描,电流显示0.267后马上掉电,风扇还未运转就掉电了.启动时检测无充电电压,BAT电压为0V,(电池启动时,BAT电压正常,但仍无法启动,故障现象与上述相同)请大家指点一下,参照上面电路,应该如何先将BAT电压修复? 谢谢!  , 在电路板上找到一些 芯片ISL88731A(电池充电芯片)      VT1316MAF(CPU供电芯片)      IT8518E(电子负载)      TPS51116(辅助供电芯片) 不知哪个是主板主供电芯片?

网友:
你这个是开机掉电,应该是那一路电压没有起来,你去查查那个电压,BAT不用查。

网友:
0.3几我话应该是CPU供电部分吧。我也是新手。你量一下各大供电看呀。不然这的高手不好回答你

网友:
北桥电压有 吗?主板少哪几种开机电压查查看呀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因为此主板型号为KAKL2FMB8F0 REV:F  与其它Y460主板电路大不相同,基本上无电路可参考,查看电路板,发现很多电压都与BAT电压相关联,如果BAT无电压,也会造成很多电压全无.一般靠近cpu的为北桥,可是这块主板没有,网上有介绍说此主板无北桥,北桥已经集成到CPU中.事实是否如此,还不得知,因是新手,很多不太明白,请高手指点.我现在第一步就是想先把BAT电压修出来.

网友:
我给你发的图够你参考的了。Y460所有版本我都修过,Y460P我也没有图纸,参考其他一个就行

网友:
我觉得大体的电压时序你还是得查一下吧,一来就查BAT不太。。。

网友:
这个机子还没有过保吧,如果没有就不要忙这动烙铁,机子的CPU是不是I3 330的啊,如果是的话换一个U看一下

网友:
他是修电视机的,叫他修起来吃力,给专业人修,他要自己搞。Y460P 你看PCH 是HM55还是HM65,前者I3,I5都能用 后者I7 CPU

网友:
楼主图纸能不能上传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