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1-11-14):
遇到一怪显示器,换驱动板后好了两天,客户又回来找,开机闪一下就灭,灯常亮,怀疑高压保护,但测高压板对地阻值都正常,灯管也都亮,找不出毛病了,求助各位帮忙指导一下,无解中

网友:
代换高压板,灯管,先确定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确定问题在高压板,但具体找不出来

网友:
可能是你高压板或驱动板上的管亮度调节的那个三极管坏了,你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