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916s 驱动板冷机不能正常工作,加温后一切正常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1-11-14):
AOC916s 驱动板冷机不能正常工作,加温后一切正常的维修过程
就是下面这款显示器

具体故障现象为:通电之后指示灯有时候不亮,有时候绿灯亮即灭,有时候绿橙交替闪烁2次后灭灯
在没开壳之前,根据经验以为是小毛病,肯定是电源高压一体板上面有电容鼓起的,
可是拆开后才发现自己失算了,没找到一个电容鼓起的,
于是乎先测测测电压吧,给高压板的5V和给高压的供电都正常,(注意了,我这里并没有说给高压供电的电压的具体值,我认为
这个值不同的显示器有不同的值,只要在12V--------20多都是正常的,太低或太高就不正常了)
测量驱动板上的3.3和1.8都正常,
按键板上的按键电压也是正常的,
网上找到了数据,吹下24C16刷数据,试机,居然好了,欣喜若狂,我的编程器可太有用了,
可是第二天再次试机的时候故障依旧,郁闷了

静下心来仔细思考,是不是我在写数据的过程中焊接芯片的时候驱动板的温度升高了,暂时恢复了正常,冷机后就发病了
于是用850热风给驱动板加热,果然,加热后就正常,放置2小时后再次试机,故障出现,
为了确定故障的准确位置,现在改用936来给各个元件加温,在此期间反复加温,反复换件,具体过程我就不详细说了,也
没有最终找出故障根源,凭自己的感觉像是驱动板上的某个电解电容出得问题。
拿出杀手锏,用示波器测量,示波器测量电容故障是非常清晰准确的,如果某个电容的电压波形不是一条很细的直线,而是一条亮带或杂波,那就一定是这个电容有问题,AOC的驱动板我已经用示波器准确修好十几块了
但这次让我失望了,测量每个电容的波形都十分正常,难道不是电容的问题,可我还是坚信我的直觉,换电容看看

当换完下图的3个紧紧靠在一起的电容的时候,问题终于彻底解决了,

冷机的时候再也没出过故障。

网友:
佩服,楼主耐心真好,连示波器都测不出问题的电容可就真不容易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
示波器应当是可以看出电源质量不好的,,

网友:
师傅就是师傅 佩服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编程器,好想买一个针对这钟驱动板的

网友:
学习了 真是佩服 呵呵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
还有这样邪门的故障,见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威武,,我用示波器测试波形正常,,,,基本就不考虑电容了,,

网友:
按照楼主的说法   那示波器可以扔了

网友:
q希望高手来解释一下,为何这三个电容在温度高的情况下会正常!

网友(点评):
个人认为:电解电容老化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内部电解液干涸,剩余的电解液很少,而且在冷态的时候电解液的活性不强,温度升高后活性大大增强。这可能就是好多机器电容问题会表现为热机能正常工作的原因吧

网友:
个人认为:电解电容老化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内部电解液干涸,剩余的电解液很少,而且在冷态的时候电解液的活性不强,温度升高后活性大大增强。这可能就是好多机器电容问题会表现为热机能正常工作的原因吧

网友:
楼主很细心,经验很丰富,可惜示波器也不是完全准确的。。。

网友:
那好东西能仍吗 ,他可是给我立下不少功劳啊
这次就算是他累了暂时休息一会,我不怪他
至于为什么用示波器没看出问题来,我实在是解释不清楚,也请同行们帮助分析

网友A:
并非你示波器出了问题,也不是电容失效损坏问题,而是电容与IC之间不匹配引起的故障!

网友:
就算被扣分我也要说14楼威武
为了不被扣分再说点别的,我没有示波器,碰到这样的我只能加焊大芯片电容全换,再不行就要换板了

网友:
14楼太厉害了,保密资料都能搞到

网友:
高手啊   一般是驱动板问题  就直接换驱动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非你示波器出了问题,也不是电容失效损坏问题,而是电容与IC之间不匹配引起的故障!

资料哪弄的哈?共享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