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做系统到检测硬件就死机了 是咋回事啊?

楼主(2011-11-14):
笔记本做系统到检测硬件就死机了 是咋回事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1404-1-1.html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非用ghost系统可以到扫描硬件时按ESC退出,我自己封装的有无驱动的系统,一般遇到这种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
建议先把硬盘测一下吧,不行再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先用纯净版装看看   再检查硬盘看看  还有内存

网友:
请用萝卜家园的系统装吧

网友:
不排除硬件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2013-01-03):
硬件有问题

网友:
换个系统先试试看

网友(2013-02-14):
这个问题被我攻克了,出现这个情况一般是硬盘有问题,但很多是显示卡驱动不兼容造成的,我是搞维修的,也曾经被这个问题伤透了脑筋,我想既然在【检测硬件】时死机,那我们就不让电脑检测硬件就行了,方法是在GHOST复制文件完成后重启时【继续选择从光驱或者USB启动,进入PE,在C盘下找到一个SYS#####【注:#我也记不清是几个什么字了】的文件夹,里面有一个图标,其后缀名是EXE的文件,把它删除后,重启就可以跳过检测硬件了,等系统完成安装后,用驱动精灵安装驱动就万事大吉了!

补充内容 (2013-2-17 18:40):
回【GUOFENREN]:G完重启后,开始解压时鼠标出现后只有检测硬件,还没有出现【硬件的驱动】,按ESC键没有用,马上就死机了啊!!!

网友(点评):
不用这么麻烦,G完重启后,开始解压时,你手动把所有硬件的驱动前面的打勾取消掉就行了。它就不会装驱动了

网友:
sysXXX,具体是什么exe了?

网友:
显卡驱动不兼容 或者散热实在不好

网友:
硬盘模式没有弄对呀

网友:
不动硬件的话只有先不勾驱动应该可以完成安装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有问题啊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驱动不兼容造成的。

网友(2013-05-16):
sysXXX,具体是什么exe了
不说清楚会害死人的

网友(2014-05-12):
显卡驱动  硬盘坏道 都会导致

网友:
你先看看硬盘模式,让后再拿自己硬盘用它机器试试能不能装上如果可以就是他硬盘有问题了

网友:
硬盘、内存什么的!

网友:
这种情况人都遇到过,我之前好像换个版本就OK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