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按开关掉电

楼主(2011-11-14):
我手上现在 有一台IBMT60,待机0.4,没短路情况!按开关就掉电!不触发,U2320脚74脚按开关还是低电平!A——ON信号没发出!目测发现冲电电感8765周围有进水!求高手指教下!

网友:
待机太高了,有短路!

网友:
都0.4了肯定有短路的

网友:
待机短路。

网友:
PCB腐蚀短路了?

网友:
都0.4了还没短路?楼主什么思路?维修要细心,耐心,认真······

网友:
楼主还没有修好吗。修好上文章看看呀

网友:
楼主有没有拔电池哦

网友:
待机0.4过高。。看是不是外围设备有问题啊

网友:
·不好意思啊 ,各位!由于本人疏忽,打少了一个0,   待机是0.04!

网友:
现在故障加重了 !汗,郁闷啊 ,我在查掉电以后查各点电压时,估计碰到哪里了吧  。现在是加18V不短路,加20V恒流源响的厉害!加20V时3V下管很烫,但是3V电管不对地正向190,反向690!外围二极管,电容换了个遍,涛声依旧!现在基本陷入困境!

网友(2011-12-15):
请问大哥修出来没  对于IBM按开关直接0  我真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