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捷波HA03(AMD790芯片组)掉件

楼主(2011-11-14):
30元收了一块捷波HA03主板 查了下是AMD790芯片组 买完回来维修时 发现在北桥旁边掉了两个电阻 查这个主板芯片组时才发现是电阻 现在供电都有 全板无复位  麻烦有手里有这个主板的弟兄帮我留意下 是多大的电阻 经跑线路有一个电阻一端进北桥另一端接地 第二个电阻一端进北桥另一端连着北桥的1.8V供电同时还到了F71883IO的97脚 红色圈圈是掉件的地方

网友:
这个板北桥旁边掉了两个电阻 南桥旁边也掉了一个电阻 被我都用103电阻上的 现在有复位了 不过南桥虚焊了 明天做一下 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
期待楼主修好的好消息…

网友:
我碰到一个,桥边上是68X,南桥的你没标,能说说你的板子修好了么,,我这个是有复位不跑码,北桥爆了几个电容。。。能给指导下

网友(2011-12-15):
我那主板一直也没整 南北桥都空焊 一直也没时间摘下来重新直球 拿打值卡打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