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有LOGOU但没有画面

楼主(2011-11-14):
今天接到一台组装的显示器,通电有LOGOU的条子,但接上VGA线却没有画面显示。测试灯管,发现有一边比较暗,慢慢的暗的转亮,最后屏都是亮的,检测其他的都正常。试着刷了一下程序,有画面了。但是画面一直在闪,有时会闪得黑屏,然后又自动亮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问题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不稳定,换个试试还有灯管可能老化。

网友:
灯管有问题啊,

网友:
高压板有部题出会成这样的!

网友:
反正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了

网友:
四根灯管都是这样的话,高压板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你们不要排除高压部分

网友:
是不是高压扛不住啊   先改个高压板试试 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