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奇怪的蓝屏!

楼主(2011-11-30):
主板:斯巴达克BA218,
CPU:速龙2 X250,
内存:2G DDR3 1333.
硬盘:希捷500G。
操作系统 win7 旗舰版
正常玩游戏、用PPTV等影音播放器看视频均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是浏览器打开的在线视频,则过一段时间就会蓝屏???
win7

网友:
换个版本的系统试机看看。

网友:
是主板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太好弄哦

网友:
AMD的货色先换下CPU

网友:
禁用Flash Player播放器的硬件加速功能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同意5楼 看看是不是系统那个FLASH 冲突了哦,,

网友:
来自: 上海
换内存....换CPU.....

网友:
换个版本的系统吧!系统的事,我遇到过这样的故障,换个系统就没事了!

网友:
路过 没积分了 赚一点

网友:
主板、显卡检查下

网友:
换个版本的系统或检查硬件温度

网友(2012-08-04):
我刚好也有一块这样的板也是这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没有?

网友:
没,尽量使用网络播放器(如PPTV,暴风等)看视频,就不会出现了!

网友:
我觉得是内存的冲突!

网友:
同上,我也认为是

网友:
换一个系统试试看···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说说怎么弄的。我以前也遇到过,但不知师傅是怎么弄好的,求知识!

网友:
主板有点牛,换华硕的试试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下载系统的话到这里下载
http://hi.baidu.com/new/166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