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联想的小板跑“D196”

楼主(2011-11-14):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未命名.jepg
这是一片小板``贴片CPU``开机跑码“D196”就停了``内存供电正常``AD和时钟对地阻值正常``只是AD和时钟的电压都是在0.35~0.8左右来回变化``不知道这个现像正不正常``求师傅们指教板子是什么问题

网友:
附小板图,就是这片板子

网友:
先压一下桥和U,看一下能不能往下跑,然后查PCI 时钟电压是不是也发生变化,然后查时钟芯片的输出端电压是不是发生变化,如果也发生变化,查时钟芯片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查晶振是否起振,查PG,都正常的话,更换晶振和谐振电容,看下之后是否正常

新手的意见,你可以参考一下,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见谅

网友:
这个Lenovo机子的板子?什么型号的?

网友:
能不能说具体点

网友:
做下CPU座子

网友:
好厉害啊!这些东西咱都不懂

网友:
U和桥都压过``时钟电压正常(晶振有没有起振就不知道了)``复位也正常``

网友:
压过也跑不过去``

网友A:
刷BIOS了没  bios可能性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BIOS了没  bios可能性大

嗯``正准备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正准备这么做``

搞好了说一声

网友:
兄弟!好了没?

网友:
BIOS程序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