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郁闷的一个维修

楼主(2011-11-14):
一台23.6的液晶,开始判断灯管坏了,淘宝上买了灯管回来换,换后还是开始的故障,点亮一下就没了,用一台22的液晶电源板点这4个23.6寸液晶的灯管,却可以,一点问题都没得,换4根22寸液晶上的灯管去点那个23.6寸电源板,也没问题。迷惑了。

顺便还问一下,如果用2根胶合在一起的连线去连接灯管,是不是会灯管出现一头亮,一头不会亮?今天我用这样的线去测试灯管发现这个问题,是不是其他的兄弟在维修的时候也遇到》?

网友:
有的品牌机保护电路很好,会出这问题,灯管、高压一起换

网友:
灯管高压一起换的成本高了点  但是能解决点问题啊

网友:
您绕了,,,,思路走了死胡同,,,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吧  大哥

网友:
负载不够吧

网友:
我觉得  换灯管还是尽量用原来的线     除非原来的老化坏了

网友:
还是在高压板上下功夫吧,应该是高压的代载能力不够,重点检查高压板上面的电解电容,全部换掉试试,也可能是保护电路误保护,强制去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
23.6寸电源板可能带载能力下降了,在就是用稳压电源测一下每个灯管的电流看看

网友:
和楼上的意见相同
重点放在23.6寸电源板上

网友:
问题是带一组23.6的液晶灯管和一组22寸液晶灯管,正常。带2组23.6的灯管后,会听到吱吱的声音。

网友:
这种机子一般电源板和高压板一起的,拆断高压板连接线路,换上一块新的高压板试试。

网友A:
机器换一个23寸的灯光后,就正常了,让我郁闷了。

还有一点迷惑的地方,更换灯管后,有2条比较长的连接线,如果用放在屏外面的铁壳上,就没事。要是和灯管搭在一起。还是会保护,。这个倒真的有点迷惑了。难道是灯管和这个连接线会有高频共振?那位兄弟解释一下,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换一个23寸的灯光后,就正常了,让我郁闷了。

还有一点迷惑的地方,更换灯管后,有2条比较长的连接线 ...

我看是连接线破皮了,对地了吧。

网友:
你没看清楚我说的哦,我是说灯管和连接线搭在一起就会保护了,连接线和外壳在一起,就没事。我说的连接线是指灯管有一端最长的那个连接线。

网友:
这全是个人作业的问题,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