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X61机器电路图的一部分,大家给看看这是什么意思哦我

楼主(2011-11-15):
(图片)

网友:
门电路吧,看着像是

网友:
应该是到bios的信号,OE是读允许还是写允许信号来着

网友:
NC7S04P5X 是一个非门,当A高电平时,Y低电平。当A低电平的时候,Y高电平。
NC7SZ384P5X 是一个一位电源开关,类似触发器。当OE#处于低电平时,此芯片开始工作,即A=B。当OE#处于高电平时,此芯片停止工作。

真个电路工作原理:当BPWPG为高电平时,NC7S04P5X的输出端Y为低电平。接着就是OE#为低电平,两个NC7SZ384P5X 开始工作,A=B。

此电路主要作用就是用BPWPG控制SMB_CLK和SMB_DATA。

如有疑问,QQ联系1634500239

网友:
一点点图怎么看得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