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显卡,烧了主板

楼主(2011-11-15):
昨天 收了一块显卡,为了试试能不能用就插在我的jwc61m的主板上,开机屏上刚出现字符马上黑屏,再试主板已坏,高手说说,是哪点坏了?

网友:
显卡供电管可能烧掉了你这显卡应该供电有短路12v 5v

网友A:
正解,一般也就Power部份NG掉了。

网友:
短路了·你看下是几代接口,显卡确实是好的?

网友:
谢谢你的指导,电源没有短路的,用阻值卡测量两根时钟线对地好像短路,电压一个0.8V,另一个0V,是桥坏了?单桥的。

网友:
那个时钟是由NB发出来,查NB有没有坏。

网友:
不知你那板子现在还能不能通电,如果能通电再测一下各种电压是否正常,再考虑是哪里坏

网友:
是不是没插好吧插槽烧了。查查北桥。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导,初步判断是桥有问题,遗憾本人无法换桥,改天找别人帮帮忙。

网友:
能开机吗   还是开机不显示

网友:
是不是没有插好哦

网友B:
会这样 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
要拔电再插

网友:
大起胆子干呢,

网友:
这个还真要注意啊,你试主板现在是不上电还是什么,有短路吗

网友C:
这个学费交得惨!!!

网友:
这个确实比较背~·我为别人试机也搭上过一块板~

网友:
楼主挺胆大的啊

网友:
主板能上电,复位正常,长按电源开关也能关机。请各位继续讨论、指导。

网友:
不幸啊,我也进来学习

网友:
嗯。。。接显卡烧主板,的确不值呀。

网友:
显卡供电管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学费交得惨!!!

搭上板不说、客户要生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这样 还真不知道呢

那就再烧、

网友:
坑爹的、你不教学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解,一般也就Power部份NG掉了。

肯定是显卡坏了

网友:
写BIOS,看边上供电块有没坏,不行就换北桥

网友:
试卡的时候推荐用大厂的板子 ,不容易出问题,我经常试卡,没坏过主板

网友:
个人操作问题吧,一般短路都会保护的。。

网友:
估计应该是显卡短路,看看烧到什么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