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笔记本BIOS密码怎么清除?

楼主(2011-11-15):
华硕F83SE笔记本,设置密码时把空格键设置成密码了,现在BIOS不认密码了,怎么办进不去BIOS,拔电池也没用,急求

网友:
笔记本电脑取电池是不能清除密码的.好像密码是专门存储在一个芯片里面.要取下来弄吧.我不是太清楚.

网友:
重新刷BIOS  不行看有没有超级IO

网友:
EC是不是有纸在上面的啊

网友:
我看没人会解答了,我提的解密问题都2个月了,也没人回答,不知道什么原因,没看见吗?还是不说,还是潜规则

网友:
万能密码有没有用??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先刷一下BIOS,不行换个密码芯片就好了

网友:
能给下刷BIOS的具体教程吗

网友:
具体教程自己看厂家的pdf啊. 另外 你不换芯片肯定不行

网友:
当然先取下来重刷BIOS啦

网友:
打电话给客服,有没有超级管理员密码!

网友:
不同牌子的机器解密都不一样,你看有没有密码芯片吧,标93c 、24c开头的就是。用编程器刷,具体怎么操作,我也不知。

网友A:
华硕的有密码表。根据日期查一下就知道了。找个密码表。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0250

网友:
DELL的能算号,不知道华硕的咋样。

网友(2014-07-30):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有密码表。根据日期查一下就知道了。找个密码表。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 ...

具体怎么用呢,请讲解下了!

网友:
看机子后面的日期,在代码表找到对应的日期后面就是密码。不过好像只有12年以前的。最新的好像没有。

网友:
哎,到底怎么办啊

网友(2019-09-18):
笔记本bios密码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277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