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七彩虹C.A770 VER 1.7

楼主(2011-11-15):
昨天修一块修七彩虹C.A770 VER 1.7,CPU一个上场管坏,换了可以跑码过26到2E卡住无显,按重启后正常显示进系统,清CMOS无效,刷新的BIOS也没用,进CMOS设置也不行,断电开机就卡2E,再按重启就正常,实在没办法,换个显卡,就不卡2E了.显卡主板不兼容问题真多.

网友:
当显卡 可能是桥也可能是显卡的GPU

网友:
兄弟PWM的MOS管烧,最好是整组换掉,这样比较保险

网友:
同意楼上,最好一对全换掉!

网友:
显卡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