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显示器开机白屏

楼主(2011-11-15):
三星液晶显示器开机白屏,按键可开可关,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先量屏供电

网友:
先看换跟屏线试下,我上次修了一台是屏线不行,再外接个通用驱动板和高压板试屏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刷哥通用的驱动板啊

网友:
量下有没5V供到屏上面去..

网友:
驅動板或頻線換下 試試

网友:
三星屏线有问题花屏的多,白屏应该是屏电源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屏線接反的話也白屏

网友:
话说先看屏供电正常不

网友:
大多数情况是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你先看看屏上的电压

网友:
有几款三星的白屏是通病,5v电压没加到屏上,损坏元件是驱动板的屏线接口下方右侧有一个非常小得6脚贴片,实际上是一个P沟道的场效应管,脱焊或损坏   我已经遇到十多台了

网友:
屏线有没有插反、屏供电是否正常、最后考虑屏电路。

网友:
先测一下屏,之后改驱动板试试

网友:
先看看屏的供电有没有

网友:
屏供电IC或者那个MOS管坏了~

网友(2011-12-16):
屏供电有了5V,那是什么问题

网友:
屏线先换掉,再不行用驱动板刷下程序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