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M555-S3的板子

楼主(2011-11-15):
没有时钟其他都正常 那位大哥帮下
技嘉

网友:
不复位是吧。 时钟供电和开启有没。时钟坏的很少的。

网友:
没时钟看ICS的EN有没有,供电有没有!

网友:
我 就不相信 你说的没有时钟其他都正常? 有rst吗?
查下时钟的供电和en 时钟正常后才有rst

网友:
看看晶振两脚有没有电压嘛!

网友:
都知道没有时钟了,那就查时钟从那里没有的,或都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发出,,

网友:
说的太不给力了,让人凭空想象的问题

网友:
技嘉板时钟芯片容易坏,特别是ICS92XXXX开头的时钟芯片,我换过3块板都好了。

网友:
兄弟们呀 南北桥时钟都在一起的 没法换呀 要换就换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