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改通用驱动板

楼主(2011-11-15):
液晶显示器改通用驱动板,需要连几V电压,三星的改不亮是什么原因

网友:
通用驱动板需要12V供电,三星的也一样吧,改不亮,楼主可仔细检查有无接错线

网友:
12V线,地线,信号线就可以了

网友:
所有的都是改那个12V 地 信号  都是一样的

网友:
lz是把信号线没接好吧

网友:
通用的不是 都支持啊

网友:
开启接对没有啊。接那个ON?/OFF那个地方

网友:
还有屏线用对了没有呀

网友:
通用高压板不是每只瓶都能用的

网友:
通用的驱动板有些也是有限制的吧,不是所有的屏都支持吧

网友:
注意下  三星的电源有的是 25V左右的吧 注意电压    也可以用5V的驱动板 现在有的驱动板是 5V的

网友:
看看你的屏是什么屏吧???LVS?? FFL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