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台式机

楼主(2011-11-15):
   我遇见一个,dell台式机,原因是开机运行一些软件时  老爱自动掉电,不能重启,等一天才能正常开机。

网友:
自己顶一下   郁闷死了   我感觉应该是散热问题   不过不确定

网友:
换电源,,,试试。

网友:
正常的时候测下各路供电 看看有没有异常。
或者换个atx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