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890T M2主板黑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1-11-15):
精英P4M890T M2主板,可以上电复位灯常亮.查CPU电压,北桥电压都没出来.
先修北桥1.5V电压和1.2V电压,测没有短路,Q15的G极有4.58V其D极有3.3V,S极电压为0.4V说明有问题,更换Q15后,主板冷却上电S极出来1.5V.而且Q16D极也有1.5V供电了,其S极也就产生了1.2V,这时主板上只有CPU电压仍为0V.
  以为有问题,但是还是上了CPU 430可以跑码点亮了.看来不上CPU不产生CPU电压,此板修复了.

网友:
座沙发了。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想要人加分,就发点有点意义的贴子吧,你这样的贴子能告诉大家什么?是你, 看到这样的贴子你会看下去吗?

网友:
维修思路啊,不是吗?会修的当然看了没什么了,不会修的可以看看吧,难得发一发维修经验也是好的啊.

网友:
呵呵...难度不大!比较常见一些!

网友:
如果加上图,方便大家理解

网友:
这个只能纯精神上支持一下,其实这种故障只要不是太新手都可以解决

网友:
不上cpu 本来就不会有vcoer产生的..

网友:
就是,不上cpu哪里来的电压?

网友:
谁说不上cpu没电压了?大部分板子不上u都产生电压好不好?

网友:
是的  有一部分不上cpu是没电压的!

网友:
有时候不上CPU是不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