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供电短路。。。。。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11-15):
   今天接了一个机器,联想的,技嘉代工的M2VLE,接机,通电,不触发。换了个电源,还是不触发。开始拆机,经过测量,3VSB短路,测USB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我直接就把网卡给干下来了。上电,正常,能触发了。开始上CPU,掉电。拔掉CPU供电,不掉。插上电,不上CPU也不掉!三组MOS管的G极对地阻值都正常。

求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为什么不换个CPU...

网友B:
清COMS 换CPU试

网友:
換個pwm ic

网友:
不是短路,是VRM保护了,查它的工作条件及周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COMS 换CPU试

没CPU,就换了个假负载,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换个CPU...

没CPU,就换了个假负载,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换一个电源IC试试吧,可能问题就在那里,再不行的话就查该IC的工作条件,看看是不是电路出现了问题了

网友C:
pwm 芯片换下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m 芯片换下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我想问一下,你说的PWM芯片是电源管理芯片,还是CPU的管理芯片?

网友(点评):
cpu供电不就一个pwm 管理芯片吗?哪来的cpu管理芯片?什么是cpu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