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本M97的上电问题?

楼主(2011-11-15):
苹果本大家都知道,要想触发,电源的绿灯必须亮,但是我有一点不明白,绿灯是只要SMc产生了ACOK以后就基本会产生么,
上面这个图,主供电只在R6911的一端有主供电,另一端没有,我继续测量smc已经发出ACOK信号3.3V,所以下面那个Q6910已经导通了,但是上面这个Q6910就是不导通,我测量R6911和R6912阻值基本正常,对地阻值也不短路,我把上面那个R6911换了一个2K的电阻,测量后R6911一端16.5V,另一端只有0.4V,现在我彻底没办法了,求大家给个思路,提示也行啊,修好了我会回复大家的,请大家帮忙!
下面这个图是上面图的左侧部分,就是产生绿灯电压的部分 最后应该由U6915产生一个3.3V的电压而点亮电源的绿灯!

网友:
P型MOS管G极是要对地才能导通的,先看清楚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