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 3000 AZ7500E 6脚电阻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1-11-15):
一长城ATX 3000电源,有待机电压,短接绿线无输出,拆开后看见AZ7500E 6脚R33电阻变色,测得阻值无穷大,论坛里说该电阻为12K,因为电阻变色看色标好像是 棕、绿、绿、红、棕 15.5K,不知道对不对,如果对的话选多少W合适,这个电阻坏了,会不会是因为别的哪个元件坏引起的,谢谢!

网友:
查资料是12K的,还有,常规电阻中没有“棕、绿、绿、红、棕”这样的色环的

网友:
就是15.5K,功率选0.25W或0.5W 的就可以了

网友:
像是18或20K。

网友:
典型应用为15K,一般在12-18K。它和5脚的电容决定振荡的频率!

网友:
TL494 6脚对地电阻为振荡电阻,阻值为12K-20K,要和5脚的振荡电容配套,容量为1000P-1500P。

网友:
电阻阻值为16K

网友:
应该是15.5k,坏过一个,用15k代换成功。

网友:
根据颜色判断是15.5K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