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开不了机,求助!

楼主(2011-11-15):
各位老师,我接到一台dell PP38L的笔记本,按下开机键后,充电指示灯亮一下就灭。怀疑有短路,拆机,测各点对地阻值,发现1.05v对地10-12欧,查了电路图,将相关元件去除……,问题依旧!

请教:
1、1.05V对地10-12欧是否正常。
2、类似的问题,应重点检查哪一部份。

由衷感谢!

网友:
查EC进如待机没,看看是不是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