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 屏显示不全 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11-15):
装了个系统

网友:
就是装完系统  就成这了    郁闷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驱动没装好吧

网友:
从换个系统装装看。

网友:
是显卡驱动啊。我之前碰到过。也是屏不全。驱动精灵下载更新就好了

网友:
1。驱动问题。
2。分辩率不对。

网友:
设置问题  桌面 右击 属性 -设置-监视器-隐藏该监视器无法显示的模式 前面的勾去掉就可以改成你想要的分辨率了  很多山寨都这样的

网友:
没有设置好,点右键属性锁定任务栏,在调一下分辨率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系统    装个显卡驱动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修的多啊,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
1.刷新BIOS
2.在网上下载一个INTEL显示工具可以自己制定分辨率的
希望有帮助

网友:
分辩率不对

网友:
显卡驱动不对哦 卸了重装个看看

网友:
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
分辨率设置一下看,不行的话就重装驱动!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重装驱动就好了。

网友:
屏线坏了,更换过没?

网友:
驱动不对

网友:
分辨率设置一下看,不行的话就重装驱动

网友:
95%与驱动有关,这个跟硬件没多大关系吧。还是从驱动着手。

网友:
我见过BENQ的。。跟这个差不多。屏幕坏了。换张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