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攒的电脑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11-15):
给客户攒个电脑,华硕68主板开机后鼠标键盘都不管用,返厂,换块板正常一段时间后,不能开机,自己动手动内存,主板电源接口,可以开机,客户抱回家又是不能开机。烦,换了块梅捷78主板,用了一段时间又不能开机了。高手指点。
华硕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人品问题了,新的,用一段就不行,谁知道啊,你检测没有?

网友A:
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什么牌子的板子啊? 会不会是ATX电源的问题啊,整流效果不好。 也有可能是市电不稳定啊。 换板后,家个稳压UPS,看看。

网友:
是C68的板子?一看就知道这套电脑的用料好不到哪里去,如果是去农村用,电源一定要好料,给这套机子配上航嘉冷静王2.3应该好一些了。农村电总是让人不踏实。

网友:
为什么非要装amd的电脑呢?

网友:
换个机箱试一下,遇到过。 还有华硕有部分的主板,PS/2 的键盘 不能用 这个你留意一下

网友:
CPU也会引起这样奇怪问题的,试下

网友:
这个东西也不排除是巧合,虽然几率很低,但也可能只是偶然情况!

网友:
因该是电源抗干扰性不强,可能无EMI PFC等电路 导致整体供电效率低下。
如果有其他负载同时使用时,有可能就照成重启 甚至烧毁元器件的可能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人品问题了,新的,用一段就不行,谁知道啊,你检测没有?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1654-1-1.html

网友:
装个系统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