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没反应

楼主(2011-11-15):
有一台显示器电源是19V的,按开机键没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测高压板到驱动板电压只有19V,其他电压都没有,高压板是PWB-IV90110T的,驱动板是A170E1-H01-S REV:X5的,是高压板坏了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呢?新手不知道怎么查了请各位师傅指点下,先谢了

网友:
应该是 高压板的问题吧

网友:
你是什麼型號的機器啊,是你那個開關插槽你没插對 .有兩根針是空着的

网友:
指示灯都没亮呢,貌似驱动板这边有问题啊 还没涉及到高压部分啊

网友:
电压从高压板到驱动板的到19V说明高压板正常你还是  你先看看驱动板吧

网友:
不用想  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要开机首先要有5V,检查有没电容鼓,不然可能电源IC坏。

网友A:
发个图看看是那种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看看是那种板子

我图传布上来啊

网友:
这就是那个板啊

网友B:
这是优派的一款高端的特殊的显示器,灯管是U型的,他得背光结构类似广告灯箱,
这款显示器的通病是19V的外接电源适配器内电容鼓起,造成的故障现象是:开机后灯管亮一两秒就熄灭,让人误以为是高压板或灯管的问题。
至于楼主说的故障现象我还真没遇到过,不过看你说的现象应该挺简单的,对于老手来说应该挺好修的,对于新手或电路基础知识不深厚的来说的确很有难度
具体的维修步骤应该是这样(只是个人见解):
既然你提到了只有19V 其他的电压都没有,而且按键电压都没有,那就可以肯定的说是驱动板的问题,
应该检查问题出在驱动板的哪个环节,建议楼主以及维修新手加强学习电路基础,重点放在 DC-DC转换电路,因为现在几乎所有的电路板中都包含有DC-DC 转换电路,而且这部分电路的故障率也是相对较高的。

你发的图中可以看到有2个电感,这就是DC-DC 转换电路的换能电感,19V电压经过DC-DC转换
(解释一下什么是DC-DC转换,就是直流--直流转换,只能说这么多了,详细的要自己找资料学习了)
会变成5V 3.3V 1.8V   。这2个电感上正常应该是有5V 或3.3V或1.8V电压的,如果没有,就是DC-DC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驱动板上19V电压经过DC-DC转换成5V 3.3V 1.8V的元件坏了,跑下线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优派的一款高端的特殊的显示器,灯管是U型的,他得背光结构类似广告灯箱,
这款显示器的通病是19V的外 ...

可以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网友B:
只有你自己实际测量分析去确定,我并没有看到实物,无法亲自测量,按照我前面说的去做就可以了,不要再做那种无用的猜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有你自己实际测量分析去确定,我并没有看到实物,无法亲自测量,按照我前面说的去做就可以了,不要再做那 ...

这几个角高压板上也只有19v呢,是不是应该还有其他电压呢,红色的脚插上驱动板有0.5v,不插高压板没电压

网友:
5V都没出来,怎么开机?上次修过一台,加焊电源板到驱动板接插座,就好了。

网友:
这种很讨厌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几个角高压板上也只有19v呢,是不是应该还有其他电压呢,红色的脚插上驱动板有0.5v,不插高压板没电压

你怎么还研究19V啊?急死人咯,我不是告诉你那2个电感应该有5V和3.3V或2.5V或1.8V吗,赶紧把这些弄出来啊

网友:
你说的那接插口上的引脚功能应该分别是:19V     GND      高压开控制信号     灯管亮度控制信号
正常开机状态下,高压开控制信号 和 灯管亮度控制信号 都应该是高电平的
至于具体哪个脚是什么功能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没看到实际的东西

网友:
你怎么还研究19V啊?急死人咯,我不是告诉你那2个电感应该有5V和3.3V或2.5V或1.8V吗,赶紧把这些弄出来啊

网友:
用数码相机拍更清晰的图片上来,最好能看清楚元件编号

网友:
19伏只是主供电,关健还得有其它供电,特别是主控芯片的待机供电。你这说明待机电路不正常,首先查待机条件,重点是待机供电一定要先有。

网友:
灯都不亮,肯定控制部分有问题

网友:
灯管坏了吧,

网友:
开机无反应指示灯不亮且开关上无电压说明驱动板上的MCU没有正常工作
先查其工作条件
重点应该放在DC/DC转换电路这一块

网友:
先测试 其他信号线 正不正常 一个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