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飞利浦有一半有显示、有一半黑屏。中间有白色条 ...
philips飞利浦有一半有显示、有一半黑屏。中间有白色条纹闪烁

楼主(2011-11-15):
飞利浦有一半有显示、有一半黑屏。中间有白色条纹闪烁。
黑屏

网友:
一般都是场IC坏了。

网友:
CRT就检查场扫描IC的焊接,场部分的电容,或IC本身。

网友:
场电路的故障,,

网友:
拆开加焊就好的,重点是场扫描那7个脚,不行就换个TAD4863AJ场扫描IC。

网友:
直接换场块吧!这种场块很易坏!

网友:
通常都是场IC坏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