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暗屏求救。请师傅们分析下。

楼主(2011-11-15):
HP 515 AMD 集显,开始为不开机 待机偏高51125发烫。更换南桥后开机正常显示但是暗屏(14.0 LED).现在查到 VDD-EN 不正常(无电压)VDD-EN VDD-EN为1。2脚。还是看图吧,我也不会说。 现在看来是不是要换北桥啊再换就亏大了。还有没有什么不换桥的解决方法。已经重植珠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V3S这里有没有电压

网友:
楼主可以拉个3.3做开启信号啊  如果还是不行在话就改个高压好了啊  花不了多少成本  也不用浪费时间去修了

网友:
+V3S是正常的。

网友:
正常工作时LCM_3S_VDDEN应该有3.3V电压使Q4导通拉低+V3S,使其Q3导通,Q2截止后LCM_VDD_EN为3.3V
所以你需要找个能代替LCM_3S_VDDEN控制信号的3.3V电压飞线并断开Q4的G极与北桥的连接。

以上分析如有错误或不足之处  请帮忙分析  谢谢

网友:
那看看北桥输入VDD EN  的条件满足了没有 没有你换北桥也没有用

网友:
改高压是正道,这个是最经济最方便的方法。

网友:
改高压怎么可以让背光和信号同步啊

网友:
背光BLEN信号和屏供电3.3V信号一般来说是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