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集显开机电流0.14掉电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1-11-15):
联想G430集显开机电流0.14掉电求维修思路

网友:
把CPU,内存先拔掉,CMOS电池有没有电,在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CPU供电这一块问题比较大,看看电压上到哪里了

网友:
兄弟 你就这么的求思路啊  你至少要告诉我们那些电压有 那些没有

网友:
少电压啊,看哪个电感电压没起来,查工作条件,加焊EC,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