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上说,公共点对地阻值正常在600-400欧,请问公共点是哪个?怎么找,笔记本上的

楼主(2011-11-15):
书上说,公共点对地阻值正常在600-400欧,请问公共点是哪个?怎么找,笔记本上的

网友:
公共点是保护隔离电路出来的那个点。有19V左右的电压。

网友:
19V出来的    保护隔离输出的叫公共点

网友:
保护隔离的末端,给各个电压提供原始供电的地方

网友:
就是有公共电压的共同点   任何一个都行..............

网友:
每个PWM电路的上管电压就是公共点电压

网友:
学习了   继续努力

网友:
cpu 的供电管。上管接的就是公共电压。

网友A:
一般就是从ACIN进去的第三个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是从ACIN进去的第三个管子。

ACIN  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电路  是指什么电路?

建议你去学校或书店买本书来看一下。或百度一下去知道了。

网友:
ACIN就是电源头进去的+电压。

网友:
公共点就是公共用的跟适配器电压一样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电路  是指什么电路?

脉宽调制电路!

网友:
就是接上官的点呀

网友:
公共点实际上就是19V的电压,一般只要有19V就有公共点

网友:
本人的理解    在本本中  有适配器  和电池   适配器和电池都是19V给机器供电  这两供电交汇的点 我理解为公共点   其实简单点的说就是 19 V

网友:
公共点就是电池和适配器电压交汇的地方

网友:
找CPU供电MOS管上管D级一般机器就是公共端了

网友(2011-12-23):
我也不知道,今天明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