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10M 北桥很烫,大短

楼主(2011-11-15):
DELL 710M 北桥很烫,大短,测量北桥上的电容,底下的电容都没有短路,用5V烧得话,就是北桥非常烫,之前板上U31管烧了,L23短,会是什么问题
NND,图片不能上传

网友:
路过学习下

ywm -2 严禁灌水

网友:
也不见得是北桥问题。一般北桥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仔细查供电吧北桥没那么容易挂的

网友:
不好说啊  北桥一般不爱坏啊   可以在看看

网友:
路过了,期待高手解决,好让我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
北桥少电压也会热的,楼主还是好好查一下电路吧

网友:
刚好我手上也是有一个北桥好烫的,我的是宏基4741G的I3CPU,再在查是1.05伏这路的一个A3
=CA的小芯片坏了,对地值变小一些换上就OK了.

网友:
再查查吧 不一定是北桥的是 可能是别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是北桥周边的小件坏了   北桥大短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B:
查查供电,北桥很少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北桥周边的小件坏了   北桥大短的可能性很小

原先是烧了U32,MOS 4892管,可以用什么替代,上管都是4800MOS管,里面集成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供电,北桥很少挂的

原先是烧了U32,MOS 4892管,可以用什么替代,上管都是4800MOS管,里面集成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