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通病总结(一)

楼主(2011-11-15):
前天和昨天接到CQ40两台,第一台最早的现象是开机黑屏,电流在1.2A左右跳变,还有就是大家常见的闪灯,这种机子拿到手,就像接到V3000 DV2000的机子一样,BIOS,CPU,显卡,这些通病。都做了结果故障依旧。最后定了两个北桥215-0674034换上去,接屏,亮机!再接上硬盘,奇怪的问题来了,LOGO一出现就掉电,换个测试硬盘还是一样,再换回有时能进到WINDOWS滚动条但还是掉电,掉电后不能触发,要断电后才能触发。换个U试机,通电发现电流非常大,手摸到CPU边上的电感发烫,再换一个U  问题解决,,原来是RM70的U  现在用QL65的U  一切正常,装机收钱!
接下第二台,也是奇怪的问题,内存只能加一条,两个槽单插都没问题,只要上两条不亮机,电流三次跳变到2。26A不亮机,而且还有能亮机的时候是进不了系统,换硬盘GHOST后安装提示丢失文件,拆机。。。。板号跟上一台一样,刚好手上还有一个北桥,直接换上,换完装机。上两条内存。亮机!接上硬盘!VISTA系统界面出来了!装机收钱!
兄弟们有遇到这些怪问题的就知道了见怪不怪了

网友(点评):
这种机器基本都是U的问题碰到先换U测试,AMD的机器实在是太栏太烂了

网友:
我觉觉得QL的CPU爱坏啊,,

AMD的都爱坏

网友:
CQ40是的一般北桥CPU BIOS无非就是这些问题,以前刚遇到CQ40问题我换了几张板,最后还是订了块CPU好了,郁闷死了。

网友:
QL的U是爱坏,可RM的U也坏的,AMD 那两年出的都一个得性,现在的AMD的APU性能着实很强大,但是不是一样爱坏呢?

网友:
这些问题都很经典

网友:
只得收藏,谢谢哥们

网友:
hp cp40北桥容易坏,很少见,学习了

网友:
BIOS容易坏 是程序坏还是 硬件容易坏?

网友:
AMD的cpu就这操行了....干北桥之前都先换u试试

网友:
CQ系列真的很多问题 不过对我们维修有好处

网友:
我遇到的CQ40 是显卡虚了的两台

网友:
CPU 是最爱坏的

网友:
amd 的u电压不稳都很容易就坏了

网友:
主板是Compal的?

网友:
CQ40本本AMDCPU我这里换了一堆,只要是它就换CPU十有八九OK.

网友:
补充一下,前面那台CQ40  RM70的U坏了,北桥也坏了。这种鸟机子有时候不只坏一个地方

网友:
CPU那么爱坏啊,AMD就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