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走00。能换的东西都换了求解释。大虾们

楼主(2011-11-15):
技嘉主板。走00。能换的东西都换了求解释。大虾们,小弟不才接了几个技嘉主板,上电正常-----检测卡复位信号灯常亮,除了FRAME 不亮。其它三灯都常亮。CPU3。3V的电压正常!求解释 谢谢大虾们。
==============================残,留
cpu
技嘉主板

网友:
cpu电压有3.3V 那不是可以挂掉N个U了 全板有复位嘛!U有复位嘛!板上个电压都正常嘛。你只换了内存和U,电源,也没说测试到哪些具体的数据

网友:
这个就要刷BIOS了

网友:
你要测一下 cpu的共电 还有复位cpu电压没有3.3v的 那你哪的cpu早就挂了

网友:
cpu3.3v 吓人....赶紧闪人..

网友:
你首先按时序测,什么板?首先测内存电压,U电压,电压正常,看PG信号,或时钟信号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刷个blos试一下。

网友:
哦哦。好的,我测测看看

网友:
测下CPU的关键点看下是否正常,可以用CPU假负载测。CPU电压3。3V肯定不正常的中。

网友:
u电压太高了

网友:
CPU 3.3V正常???你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