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2270的程序这么难刷?

楼主(2011-11-15):
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呢?换个程序也不行,刚才我刷了个2250的程序,顺利刷上了,可是却不亮了
之前能亮,就是分屏啊,现在该怎么办呢?

网友:
2270的操作是要稍微麻烦点,但关键是操作前一定要按说明书进行初始设置,如果设置没问题,基本上一次成功。
除非你的VGA线或供电有问题。

网友A:
这个初始设置怎么搞?我用的是通用版,没见有说明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初始设置怎么搞?我用的是通用版,没见有说明书啊

跟什么板没关系,跟软件有关,不管是板,还是软件,你的商家都给你完整的说明书吧!

这些初级的问题,先仔细看了说明书再发帖。

网友B:
看图应该是和驱动板联机有问题,驱动板的供电5V正常吗。

网友(点评):
供电是正常的,昨天我用2250的程序刷上去,现在连灯管都不亮了,这个驱动板还有得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应该是和驱动板联机有问题,驱动板的供电5V正常吗。

供电是正常的,昨天我用2250的程序刷上去,现在连灯管都不亮了,这个驱动板还有得救吗?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呀,希望高手们帮我,刷屏方面的知识网站上太匮乏了

网友C:
我以前也是出现过这个问题,我自己做了个VGA线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网友(点评):
难道是VGA线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也是出现过这个问题,我自己做了个VGA线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难道是VGA线的问题?可我用的是新线啊,连到别的显示器上都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VGA线的问题?可我用的是新线啊,连到别的显示器上都能正常使用的

是不是线问题,你换一下不就清楚了?
在线写程序要用VGA的SDA、SCL这两个线,普通的显示器,即使这两个线不要也能显示。
前面都说清楚了,要么线、要么初始设置。发帖前也不搜索一下,这样做维修怎么行呀?

网友:
自己做个线,试试吧

那也只好这样了,不过做线好麻烦啊

网友C:
麻烦也得做啊,我以前也是买了好多线,都不行的,祝你成功吧

网友(点评):
问题是我用三星原装线也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也得做啊,我以前也是买了好多线,都不行的,祝你成功吧

问题是我用三星原装线也试过了,还是不行
总会出现MCU Is error

网友:
赶紧做个线试试吧,

网友:
上面那个是乐华2270的,看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