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x11按开机键电流跑到0.3就不动了

楼主(2011-11-15):
LGx11按开机键电流跑到0.3就不动了,,,每个桥都压了没用。。开机5V和3.3也有。。板载CPU。。。按也没用。。CPU供电无从下手!!!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0.3肯定缺电压啊

网友:
如果CPU没有坏的话
就是CPU供电没有出来了

网友:
这个电流多半是CPU电压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