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945GZC-LM通病

楼主(2011-11-15):
该板为精英代工联想机
故障:
1没复位  MIC  蜂鸣
2:对有些机子只是没复位
3:该ICH散热片紧紧贴在ICH 很难拿下
可直接加焊南桥,此机已经维修好这一故障6台

半年前,修过一块这样的~是加热下就好了
加焊就好了?
你怎么修的?

网友:
你这是什么东东,发到这来,

网友:
不明白作者 表达的意思

网友:
这个板我修过一次 是北桥短路了导致喇叭莫名其妙的响

网友:
楼主的意思就是南桥虚焊,加焊下就OK了,我也修到了好几个,这个用示波器测复位脚是个双杠波,加焊就可以了,不要换桥的

网友:
双杆波 不是正常的吗?

网友:
哦  南桥虚焊了  那以后要注意一下了

网友:
楼主讲得太模糊了,能否详细一点。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加散热片一起加焊 没试过

网友:
没复位。加焊南桥。。带散热片直接焊也可以?》

网友:
散热片那粘的是双面胶吧,用风枪吹以下就可以取下来了

网友(2012-01-10):
品牌主板喇叭蜂鸣加焊南桥解决掉!

网友:
南桥虚焊是通病记得了

网友(2012-02-15):
相同的故障,南桥加焊记住了

网友:
我碰到的复位双杠波  加焊都无用